[求助] formality报too complex怎么解决

楼主(2014-07-02):
如题,formality进行rtl和综合后的netlist的对比,已加载svf文件,用的synopsys_auto_setup。
结果没有fail的点,但有几个点说是too complex,所以aborted。
请教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网友:
你可以先确认下你的逻辑里面有没有异步时序和组合环路,如果存在的话,基本上肯定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存在异步时序和组合电路环。不过为了做全局的clock gating,确实时钟分了很多路,但所有时钟都是同源的。这个有影响吗?还有,整个电路是做算法的,乘、加、比较器比较多,会有影响吗?

网友(2025-11-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算比较复杂,就是会abort

网友:
可以试一下alternative strategy,看一下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