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指点3个阈值电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7-02):
我看到工艺库里面说有Vt_gm,Vt_lin,Vt_sat。
这三个阈值电压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用不同方法拟合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说条件么?我只知道vth_lin的

网友B:
Vth_gm是用gm法推导出来的,推导时Vds置于线性区Vdlin,通常为0.1V,扫Vgs从截至区到Vgg,得到ID-VG曲线,在此曲线上找到gm最大点,在该点做切线与VGS轴相交,交点VG再减去0.5*Vdlin就是Vth_gm值。具体可参考Narain Arora的MOS器件模型的书,需要从MOS特性的角度推导出ID-VG的关系,就能明白其意义了,特别是最后要减去0.5*Vdlin的原因。
Vth_lin是用所谓的固定电流法得来,常用的判据是0.1uA*W/L,Vds置于Vdlin,扫Vgs从0-Vgg,当Ids等于前述判据时即认为Vgs=Vth_lin
Vth_sat与前述Vth_lin用同样方法得来,只不过提取时Vds置于饱和电压Vdd。
具体的内容请参考Narrain Arora的《用于VLSI模拟的小尺寸MOS器件模型理论与实践》。

网友(2015-07-31):
回复 网友B:

    看来是做器件的大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的回答很有用,让我搞明白了,算是有收获了,非常感谢您!

网友C(2016-01-12):
回复 网友B:

   您好,     1)请问这三个值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2)BSIM4中介绍的VTH公式怎么理解,与Vth_gm Vth_lin Vth_sat是什么关系?
     3)spice仿真是用LV9报出来的阈值又指的是什么?

     4)普通器件书上讲的电流模型中I=0.5ucoxW/L(Vgs-Vth)^2,这公式中的Vth该取上述的哪一个Vth?

网友(2017-10-12):
哦哦,获益多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for the reply, learning

网友(2018-01-28):
Thank you for the  learnin

网友(2020-09-02):
引用 网友B:
Vth_gm是用gm法推导出来的,推导时Vds置于线性区Vdlin,通常为0.1V,扫Vgs从截至区到Vgg,得到ID-VG曲线,在 ...

good job!

网友:
还没有到关心这些参数的时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th_gm是用gm法推导出来的,推导时Vds置于线性区Vdlin,通常为0.1V,扫Vgs从截至区到Vgg,得到ID-VG曲线,在 ...

那我们仿真print 出来的OP是哪个vth?

网友(2021-01-27):
引用 网友B:
Vth_gm是用gm法推导出来的,推导时Vds置于线性区Vdlin,通常为0.1V,扫Vgs从截至区到Vgg,得到ID-VG曲线,在 ...

是不是最后忘记乘2了?

网友(2022-02-14):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这些问题现在有所解决吗,困惑很久也没找到相关结论。。

网友E(2022-04-06):
     没有一个人说到点子上,3个VT 是有细微差别的,Vt-lin/Vt-Gam/Vt-sat 在实际测试数值上满足(以NMOS为例): Vt-gm<Vt-liin<Vt-sat, 这个差别是测试所在的工作区域造成的,
      阈值电压Vth_lin是晶体管工作在线性区,当晶体管刚开始导通电流时对应的栅电压,即Vth_lin=Vg@Id=0.1uA*W/L, Vd=0.05V, vs=vb=0。阈值电压Vth_gm是晶体管工作在线性区,跨导gm最大时对应的栅电压,Vth_gm=Vg@gm_max, Vd=0.05V, vs=vb=0。阈值电压Vth_sat是晶体管工作在饱和区,当晶体管开始导通电流时对应的栅电压,即Vth_sat=Vg@Id=0.1uA*W/L, Vd=power, vs=vb=0。由于实测时晶体管工作饱和区的电流驱动能力比工作在线性区的电流驱动能力强,因而有Vth_sat<Vth_lin。而Vt-Gm 是严格意义上的Vt, 比Vt-lin 恒定电流法要更加精确,因此Vt-gm 实测数值<vt-lin, 更接近于理论实际Vt

网友(2022-05-12):
用于VLSI模拟的小尺寸MOS器件模型理论与实践

网友F(2022-06-24):
引用 网友E:
没有一个人说到点子上,3个VT 是有细微差别的,Vt-lin/Vt-Gam/Vt-sat 在实际测试数值上满足(以NMOS为 ...

您好,您说的很有道理,只是您最先提到的“ Vt-gm<Vt-lin<Vt-sat”,后面又提到“Vt-sat<Vt-lin”,有些矛盾了,是不是后面的笔误?谢谢

网友(2022-09-23):
引用 网友D:
那我们仿真print 出来的OP是哪个vth?

我也很想知道,大兄弟搞清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根据Vtgm的测试方法可以看出,Vtgm就是书上电流公式中的Vth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您说的很有道理,只是您最先提到的“ Vt-gm

是Vt-gm>Vt-lin>Vt-sat

网友(2023-02-20):
插眼,后续仔细学习

网友(2023-12-12):
引用 网友E:
没有一个人说到点子上,3个VT 是有细微差别的,Vt-lin/Vt-Gam/Vt-sat 在实际测试数值上满足(以NMOS为 ...

学习了

网友(2024-05-27):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针对第四个问题,随着工艺进步,现在的管子已经不满足这个平方律公式,一般使用gmid设计方法,vth在实际仿真中观测

网友(2024-08-21):
这三种电压和print出来的dc point 中vt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