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如何统一修改元件的库。。。

楼主(2014-07-02):
比如电路图中NMOS用的是SMIC库。。怎么让他们全部变成GSMC库的。。

网友:
Maybe you can try replace lib name.
But you need be careful the symbol name of NMOS between two PDK,
they need the same.

mpig

网友:
第一步: 替换Tech Lib
第二部: search and replace

这种方法只能一个电路一个电路改。而且若是PDK使用参数名不一致,那么信息是无法继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弱问tech lib不是画版图才用到的?。。只想修改电路图中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