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虚拟器件

楼主(2014-07-02):
对于版图中的虚拟器件。就是为了管子两边环境相同多加的管子需要怎样接那,我全部接地了,但是LVS报错,说是missing instance.希望大神给快点解答。谢谢。

网友:
For Dummy?

you can connect as a cap.

mpig

楼主:
是的DUMMY,我把管子的G S D B都接地了但是LVS报错。

网友:
Modify your schematic according to the layout

网友:
如果你的LVS可以控制忽略短接和断路器件就可以通过,如果不行就修改电阻,加上dummy管。
另外“虚拟器件”这个名字你怎么来的?以前从来没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修改电阻那?那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打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确认你的dummy管都是NMOS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定,因为我用的都是NMOS管,所以dummy也是了。

网友:
你原理图中添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