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为什么ADS2011不能在服务器上远程计算?

楼主(2014-07-02):
ADS20111版的,装在服务器上,想在自己的电脑上远程使用ADS,可是根本就不能使用,谁知道原因啊?

网友:
只是你不会使用咯

网友(2014-08-08):
你用远程桌面肯定不行,如果用VNC啥的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争点钱真费劲啊
争点钱真费劲啊

网友(2015-07-14):
回复 网友A:

    VNC只能登陆到Linux系统上,那ads得装在Linux系统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