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051 和 LED dot matrix max7219溝通問題

楼主(2014-07-03):
http://bbs.eetop.cn/thread-152789-1-1.html

不是 8051

想使用 8051 control . 看 MAX7219 datasheet ,

好像 DIN 可以 serial out 到下一塊 , 我是想把 8x8 => 16x16 方式 . 是否全都串起來?
目前看來好像, 8051 得 使用 serial port
1個  max7219  須要 2 byte data , 低的是顯示(是 row)  高位是 address 1~8 但應該是 column
使用 cs(load_bar) 去選要溝通那個模組 .

那是否 8051 使用 mode 0 SPI 方式去溝通 ?

register SCON bit7:6 設 mode=0
mov SCON ,#0h  ; 000000xxb
clr p1.0 ;
setb p1.1 ; 第一個 8x8 display
setb p1.2
setb p1.3
mov sbuf, data

但是以前我都只使用 mode1 ..有 interrupt ,
是否 使用 mode0  一樣要等 interrupt 處理?

Mode 0:    同步模式.
    串列資料由 RxD 傳送與接收,TxD 當作 Clock 輸出.
    每筆資料 8 bit.(LSB first)
    傳輸速度(baud rate)固定為工作頻率的一半.
    通常配合移位暫存器(Shift Register),當做擴充並列 I/O 使用.

有人有上面這 module  8051 example code ?

想組成 16x16  dot matrix LED ..還有好像這類 是否可以調各別LED 亮度嗎??

楼主(2014-08-12):
但不好因為實際組 2x2 . 發現那IC 會在那 , 如果要變一代塊沒有縫 LED ,
除非四個 led dot-matrix 轉 90 degree ,
但是如此本來想做 bit map
會麻煩 .

當初就是嫌焊一堆 8x8 led 要焊很多點才想說找拍賣上, 至少PCB 洗好, 如果手焊有時線會脫落或斷開
送洗PCB  台灣一次至少要 > NT$ 2500  才有人幫你洗 .
先前一些8051 量少都自己焊單芯線 .

网友:
it will better to use shift register chip and led driver transistor or uln chip se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