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现在的ASIC综合器可以综合出乘法、除法和求模的电路吗?

楼主(2014-07-03):
现在的ASIC综合器可以综合出经过优化的乘法、除法和求模的电路吗?也就是说在Verilog代码里直接用*、/和%就可以实现相应运算吗?

楼主:
在下初学,对很多东西没有概念,正在恶补中,请大侠帮助帮助

楼主:
看到的前辈请指教

网友:
可以调用designware,里面有多种乘除法运算单元,看满不满足要求了

网友:
DC 里面肯定是有库可以调用的,不然连个+-*/都要从晶体管做起,那还做个毛
FPGA里面都是有固核,或者LUT实现的、
用LUT实现的话,两个算子中一个是固定值,就将变动的算子当做地址从LUT中把结果直接查出来,
相当于做了一次这样的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