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noRC 提取的是什么参数?

楼主(2014-07-03):
请问,在使用calibre时,可以提取no RC ,也就是,不提取电阻寄生参数,也不提取电容的寄生参数,那么calibre工具提的是什么参数呢?
我用提取的noRC网表仿真,得到电路的性能,比前仿真要差,不知道为什么?
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stress parameter , wpe parame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noRC的后仿真性能与前仿真性能有差别,我想减小这个差别,应该怎样做呢?
可否给一点知道性的意见,没有什么思路啊,谢谢。

网友:
不应该有差别,你提电路的mos的finger,m数,电阻的segment,肯定与电路原理图不一致

网友:
   在layout里加dummy,or在前方里修改MOSFET的sa sb

楼主(2014-08-07):
回复 网友B:

    是这个原因,原来是版图的m,figure和电路的不对应,改过版图之后,再做后仿真,确实有改善。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何改的版图使性能变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图中的m和f,按照电路图中的来画。

网友C:
回复 楼主:

    finger值和m的值   影响到了电路的什么性能? 是不是管子的寄生电容变大了? 速度变慢?
对dc工作点有影响吗?

网友:
同样想知道,影响有多大?

回复  fengtang2332

    finger值和m的值   影响到了电路的什么性能? 是不是管子的寄生电容变大了? ...
引用 网友C:

楼主:
  1.  finger和m,会使mos参数中的sa, sb受到影响,把后仿真的网标和前仿真的网标比对一下就能发现这个问题。
  2. sa&sb应该不仅对mos的寄生电容有影响,度寄生电阻也是有影响的。
  3. 由于我这里对速度的影响不是很高,所以并没有关心这个参数,后仿真可以看到的。
  4. 对DC的影响非常小,但是对系统offset会影响比较大。

愚见而已,有不对的地方,欢迎讨论。

网友C:
回复 楼主:

so,是不是加dummy  会不会减小这种影响?

楼主:
回复  fengtang2332

so,是不是加dummy  会不会减小这种影响?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否解释下原理?

网友(2015-09-23):
主要提出的是stress和WPE参数,对应属性就是SA、SB以及SCA、SCB、SCC,这几个参数对于匹配十分重要

网友(2022-09-09):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请问,是在输入对管处加dummy管,可以减小SA,SB带来的offset影响吗?

网友D(2023-12-0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看版图里mos的m和finger的值?是在提参后的netlist里看吗?我看里面只写了管子的宽和长,好像没有m和finger?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看版图里mos的m和finger的值?是在提参后的netlist里看吗?我看里面只写了管子的宽和长,好像没 ...

m可能在netlist里面显示出多个管子,M1,M1@2 ,M1@3

网友(2024-03-1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我从原理图中调取管子的版图,那肯定是按照电路的m和f来画呀?有点没理解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