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个bit文件下到不同板子里,信号质量就不一样,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03):
各位大神,最近发现同一个bit文件下到不同的板子里,出来的信号质量就一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之前调程序都是在板子1上调试的,跑出来的信号是好的,可是把该bit文件下载到另外的一块板子上,就不行了,这两块板子都是好的,没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

另外,请教各位大神,一个bit文件生成后,它的布局布线是不是已经确定了???ORZ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有很多种原因,但我还是倾向于程序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一旦在一个板子上ok,可证明逻辑OK,应把重点放在FPGA外去查原因

网友:
感觉是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硬件问题

网友:
硬件不一样。如果两个单板硬件一样的话,估计是上面的电阻电容之类的焊接错误,或者掉了。仔细查看一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