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泵节点电位降为负值为什么?

楼主(2014-07-03):
在电荷泵泵节容所接的时钟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泵节点对地电位下降一个VDD电位是正常的,但肯定是正值,但发现泵节点要下降好多,直接降到负值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而且这种负值使NMOS开关管的衬底二极管节正向导通,出现电流warning.

网友:
There is no path to charge this node.

It is hard to map the signal to the n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开始阶段没有充电,而且如果泵节点initial condition不设置为0,泵节点会有200mV左右的泵电压,但现实电路中应该不会有电荷存在节点吧 。这个问题可以忽略掉吗?会不会影响流片结果,比如吧芯片烧掉呢?谢谢您的不吝赐教!期待您的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