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Sigma-Delta 到底是什么啊?

楼主(2014-07-03):
20资产
在小数锁相环中,用的Sigma-Delta 调制器,到底是干什么的啊??小弟刚看PLL看到额有点晕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
就是用来产生分数分频比的啊。假如现在你有两个分频器,分别是4分频和5分频。现在你需要的分频比是4.3,怎么得到呢?假定Sigma-Delta 调制器是1bit的,那么给个输入0.3, 那么它的输出应该也是0.3。但是,这个0.3是用一串变化的0和1来表达的。Sigma-Delta 调制器的输出就是用来切换不同整数分频器,达到小数分频目的的。
个人愚见,还望大神补充指正。

网友:
一种调制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具体实现的思想呢??就是编程的算法??求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指sigma-delta 调制器怎么实现吗? 你可以先了解一下最简单的SDM,1阶1bit的。然后搭个matlab model玩玩先。看看这个书会有帮助《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虽然这本书是讲用于ADC和DAC的SDM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啊!!

网友(2018-12-31):
You will know. I mean it takes time to learn something.

网友(2019-04-09):
谢谢,正在找这个资料了!

网友(2022-02-09):
讲英文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