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stro 建参考库问题

楼主(2014-07-03):
用milkyway建标准单元参考库时出现了下列问题(只拿了AND2X1标准单元练习)
cell library >Blockage,Pin&Via
在选项中选择了std/module cell
在Metal1 Text 写入了相应的层次名字,但是运行之后出现了一下warning
WARNING:Fail to get P/G track in cell ALansk.FRAM since it has no pin
WARNING: Fail to get P/G track in cell AND2X1.FRAM since it has no pin ;

网友(2014-09-25):
1、你可以尝试一下不写Metal1 Text,因为如果不写的话,工具会默认text label对应的层就是那层metal
2、你在metal1 text中填写的是层次的名字还是层次的号,如果是层次名字的话你看看你写对了吗,或者不要写名字,直接写层次号会更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我填的是层次名称,后来查证是我填错了。改了层次名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