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在PIN SET是的问题

楼主(2014-07-03):
我想请教一下,我在PIN SET时出现的这样的error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
第一个说 layout 上没有用到定义 Boundary 的那些 layer
第二个说 map text 错了,这个填错了会警告你的,除非你没有填;当然也可能是 tf 不全

看 manual

楼主:
回复 2# zero_0                         谢谢你的回复啊,我检查了第一个error,是因为和map里面的名字定义的不一样。我修改一下就不再报出error。     关于第二个error,我的整个PLL版图是经过流片的版图,已经做好了PAD,关于PIN口的提取,我就是利用在PAD的上 的label对应的,可是有一些PAD并没有打LABEL,可能是没有用到的原因,还有四个corner,报出这个error是不是因为,需要在这些上面也打label????

网友:
用laker吧, 出lef一下子就出来了 ,比abstract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里都是caliber的软件,好像没有装laker。。。。所以还是要学习用abstrac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重新试了试,不是我自己以为的问题,我在使用abstract的时候,只是在最开始的时候读入了一个smic18_tech.lef,然后就是导入GDS文件,没有用到tf文件啊????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
必然会用到tf文件啊

网友(2017-12-15):
回复 网友C:

    Tf 在哪里用呀  我怎么没看到需要用的地方??需要attach到PDK lib 么  这个 新建的 library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一导入lef库 就出错了
你遇到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