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CPPLL的进

楼主(2014-07-03):
在做电荷泵锁相环仿真时发现低通滤波器输出电压的波形如图2所示,图3为局部放大图和PFD的输出信号;图1为低通滤波器电路图,如果把其中的C2去掉,仿真后的低通滤波器输出电压波形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有毛刺但是平均电压是很平整的,C2大小是C1的十分之一。请问图2中的控制电压为何如此不平整?

图4

图4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5

图5

图6

图6

网友:
感觉像是环路带宽太宽了吧~~参考频率、环路带宽各是多少哦

网友:
还有,感觉电荷泵死区不小啊,PFD用的什么结构

网友:
你有没有再试一下三阶的环路滤波器?

网友:
感觉是mismatch大了

网友:
那可真不叫毛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现问题了,是电容C2太小导致的,现在把C2改为C1的三分之一大小,得到了如图5的结果,但放大后如图6,电压有uV级的波动,请问这个波动是如何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现问题了,是电容C2太小导致的,现在把C2改为C1的三分之一大小,得到了如图5的结果,但放大后如图6,电压有uV级的波动,请问这个波动是如何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几微伏~~就很小了~~不过我记得C1,C2的关系是算出来的,3倍会不会存在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带宽太大了。你找到的原因可能不是真正的原因。

网友:
电流多大,电容多大,零极点什么位置? 这些都需要算清楚了,再开始做。最后两张图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你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又或者你还根本不懂锁相环设计,好好研究拉扎维的书上关于锁相环的一章,多看论文。
C2竟然为C1的三分之一,太大了,一般至少十分之一左右才能保证环路的稳定性,为什们呢,书上写的很清楚,你这个问题我以前出现过,环路带宽太大,估计大于了参考输入频率的十分之一,导致系统不稳定,所以压控电压上才出现这种震荡,增加电容C1,C2,保持电容比b为10或者大于10

网友(2014-08-27):
你的系统仿真稳定性过了吗??

网友:
牛人辈出的年代

网友:
貌似Charge sharing 造成的問題. 電流關閉的時候, 電荷累積再 switch 內部的寄身電容裏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