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 license问题

楼主(2014-07-03):
问题是每次保存电路的时候都会卡上大概30秒来检查license  而另外一台机器上面完全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同一个软件版本 系统也是一样的 包括服务器型号都是一样的  只是配置稍微有点不一样而已  另外一个只有在启动的时候才会检查一遍license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不用lmgrd启动授权,把授权文件前几行的“SERVER、DAEMON、USE_SERVER”注释掉,
用环境变量“ LM_LICENSE_FILE"来定义授权,比如:
export  LM_LICENSE_FILE=cadence-license.dat:calibre-license.dat:synopsys-license.dat
这样授权过程会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