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m-cap电容的寄生电容如何仿真

楼主(2014-07-03):
大家好~~~
mom-cap的寄生电容应该是其电容值的10%左右,我想仿真验证一下,但是遇到了些问题,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我用的是下图的方法,使用sp分析,通过z参数的虚部反推出电容值。假设寄生电容为电容两端对衬底的寄生电容,且两寄生相等;先测一次衬底接地、port一端不接地,再测一次衬底和port一端均接地的情况,得到的两个电容值相减后乘2,即可得到寄生电容值。

我在仿真中,选择了一个标称值为60.89 fF的电容,结果左图仿真的结果是60 fF,右图的仿真结果是60.89 fF,感觉结果不对。。。
1. 首先,仿真电容值并没有比标出的参数值更高。
2. 按仿真结果计算,每个寄生电容大约为1.8 fF左右,远小于10%。。。

不知道是我的testbench搭错了呢?还是其他的原因?
谢谢~~~

楼主:
有人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2015-09-18):
应该是准的,应该只有几个百分点

网友:
图一测试感觉有问题,Ca的两个极板floating,建议把信号源改为差分,并将中心tap接地。
另外建议题主查工艺库,看看寄生电容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
在两极板处各加一个port做二端口参数扫描
你推一下y11,y12(y21)和y22的表达式就明白了。
这种比你的方法更直接,而且不需要假定两边的寄生电容相等,对mimcap也适用。

另外寄生没有10%那么大,两边加起来5%差不多的。
你的结果也是基本靠谱的。

网友(2021-06-04):
在5#方法好用
Y21=Y12=CC,Y11=CC+C1,Y22=CC+C2

网友(2023-07-18):
请问楼主,这种方法计算得到的电容在低频下是不是不准啊,我仿真算出来低频时候的电容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