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b2oa后layout中的VIA不能显示

楼主(2014-07-03):
cdb2oa后layout中的VIA不能显示
用IC5141做的layout,用cdb2oa转换成OA database然后再IC616中打开,各个层次显示正常,唯有VIA显示不出来。Why?
原来是PDK转换后VIA的symbolic view不见了!
Foundry提供的OA PDK中也没有VIA的symbolic view。

各位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同问。我转PDK库的时候也出现库里的VIA的symbolic无法转换的情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手里现有的CSMC的PDK库包括VIA都可以完全转换,但是SMIC的PDK库不行,转换成OA后除了VIA之外的所有器件都正常,但VIA就是转换不过去,试了好多次,包括转换前各类需勾选的设置项目试了了遍,结果都一样,不过转换时CIW窗口有故障的报告,记不太清了。对比了一下SMIC和CSMC的CDB格式的VIA的symbolic文件夹,好像都有layout.cdb、master.tag和pc.db三个文件,但SMIC的少了layout.cd%文件,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2016-11-12):
遇到同样问题,有啥办法吗

网友(2024-06-20):
请问解决了吗?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