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he target_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的ERROR

楼主(2014-07-03):
菜鸟请教,在做ICC时遇到如下问题

首先,target_library我只定义了ss库,

然后通过set_min_library设置了ss(max)和ff(min)的库,
再然后,我设置operating_condition时依据上面的ss和ff设置了min和max condition。

....place_opt 报错如下

Error: The target_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characterized for operating condition (voltage = 5.00000V, process = 1.000000, temperature = 125.000000). (MV-006)
This problem occurred at:
    <top design>
Error: The target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An inverter is required for mapping. (OPT-101)
0
请大侠指教,多谢。

网友:
那就先别set_min_library , 单独跑ss 看看

楼主:
我试过了,还是报原来的错误!

网友:
不设operating condition行么, 一套库设不设都一样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是因为dont touch dont use定义的有问题,你看看库里是不是inv都dont use了

网友(2023-10-13):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