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ungroup 问题

楼主(2014-07-03):
现在有一个case,因为timing比较差,所以在DC综合时需要ungroup。但是design中有几百个memory. Ungroup后没有hierarchical信息对floorplan相当不利。manual找了个set_ungroup [get_design xx] false 的办法。但貌似不管用,memory的hierarchical还是有一部分被group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完全保留memory的hierarchical信息。
跪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2015-10-16):
兄弟,这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
让dc自动ungroup不就好了 , 不控制这个, 不加-no_autoungroup 行么?

加大权重等, 如果实在要那个hierarchy,只能set dont touc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