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测试求助

楼主(2014-07-03):
12BIT 30M SAR ADC
在测试中单端转差分
信号源---1M带通滤波器----8k --200M balun---ADC
在输入信号为1MHZ 时; 二次偶次谐波偏大;
个人分析,差分系统应该偶次谐波应该很小才对! 但是前面有高Q滤波器可以很好的抑制信号源的高次谐波!
把问题定位到balun上,请问在1M赫兹的频率下balun十分会出现非线性失真?
给balun输入100Khz信号时,输出波形有明显失真(肉眼可分辨)

请问是不是在 在低频的时候单端装差分应该采用运放,儿在信号频率比较高的时候运放带宽无法满足要求是采用balun?

在ADI adc 的datasheet 上找到以下说明:
通过差分输入配置驱动AD9683时,可实现芯片的最佳性能。
在基带应用中,AD8138、ADA4937-1、ADA4938-1和
ADA4930-1差分驱动器能够为ADC提供出色的性能和灵活
的接口。

通过AD9683的VCM引脚,可以方便地设置ADA4930-1的
输出共模电压(见图44);驱动器可以配置为Sallen-Key滤波
器拓扑电路结构,从而对输入信号进行带宽限制。

在SNR为关键参数的基带应用中,建议使用的输入配置是
差分变压器耦合,如图45的示例。为实现模拟输入偏置,
须将VCM电压连接到至变压器次级绕组的中心抽头处。
选择变压器时,需考虑其信号特性。大多数射频变压器在
工作频率低于几兆赫兹时,产生饱和现象。信号功率过大
也可导致磁芯饱和,从而导致失真。

这个如何理解呢 感觉都是基带信信号,和我理解的不一样!
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先顶一个!先顶一个!先顶一个!

网友(2015-02-09):
可能是信号源本身的问题

网友(2015-06-15):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你选择的高Q滤波器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帖子已经有一年了吧!  我现在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高Q值滤波器是定制的,高Q值滤波器在频踪系统中用得多,你可以去定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测试中也碰到了许多问题,还请指教!       ADI推荐的滤波器都是很难买到,请问滤波器你是在哪家公司定制的,我的ADC SNR大概需要达到66~67db以上,高Q滤波器一般需要达到哪些指标?

楼主:
你需要的中心频点大概是多少,太低可能没法做了! 我对低频做测试的时候用的是AP的音频分析仪 能到18位!
当时是在淘宝上找了一家  定制差不多1个月的样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低没法做的原因是什么?我的信号频率将近1M,差不多可以跟你共用一款滤波器,淘宝是哪家还记得不?音频分析仪是来观察滤波器后面的信号信噪比吗?

楼主:
中心频率越低越难做啊! AP 是用来提供几十K信号用的! 你到淘宝是去搜"晶体滤波器" 这个的Q值和晶体振荡器一样高,在一Mhz LC 难度很大! 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淘宝上没找到我要的频率的厂家,能提供一下你定制的厂家淘宝号吗。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95.OGYYOq&id=39471666517&ns=1&abbucket=17#detail

好像是这家了!  你和掌柜聊一聊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谢谢!当时买的价格多少?他现在要900块一个。

楼主:
900 已经很便宜了!能定制到已经不错了,不要为这点钱而纠结! 我知道有人在美国定制的9000rbm,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台,问了一下定制需要一个月左右,时间太久了,说句不合适的话,弱问一下,能否先借用一下你的滤波器?只能说江湖救急了。

楼主:
定制确实要等一个月, 我们公司但是只定制了一个455k的

楼主:
借的话不知道行不行,毕竟是公司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现在在测试一个12bit 4MS/s 的SAR ADC,发现输入信号有毛刺,电源也有百多毫伏的波动,测出来

的ENOB只有6位,请问要怎么解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信号源质量怎么样,频谱分布如何?抗混叠滤波器有么?  你的SARADC refrence 电压如何处理的?

网友:
信号源用示波器看有毛刺(斜坡和正弦都有),用频谱分析仪看只有四五十dB;买了个截止频率为1M的低通滤波器(用示波器和频谱分析仪从时域和频域看也都不太好),参考电压有两个,既可以内部产生,也可以外部接进去,不过都要片外加一个10uF的大电容。第一次做测试,实验室设备也有限,现在就感觉这些设备都不行,好像测不下去了。您觉得我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改善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朋友,ADC的PCB有哪些注意的地方?1,比如几层板,各层板分别走什么线;
2,信号线如何做保护;
3,电源如何处理(比如ADC的四边封装,每边都可能有数字或者模拟电源);
4,如果外加PLL,需要注意什么,比如是否需要同轴电缆线传送输入时钟给它;
5,如果外部提供参考电压给ADC的,对外部参考电压有什么关键要求?
6,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朋友,ADC的PCB有哪些注意的地方?1,比如几层板,各层板分别走什么线;
2,信号线如何做保护;
3,电源如何处理(比如ADC的四边封装,每边都可能有数字或者模拟电源);
4,如果外加PLL,需要注意什么,比如是否需要同轴电缆线传送输入时钟给它;
5,如果外部提供参考电压给ADC的,对外部参考电压有什么关键要求?
6,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家掌柜说做不了50欧的,只能做匹配电阻500欧的哦

网友(2015-12-21):
刚画了一块高速ADC的PCB,个人经验如下:
1、几层板是根据板子的走线数和密度决定的,当然高速线能放在内层最好,能有效抑制信号对空气的辐射;
2、在两层板中,重要的信号线外部应用地线围起来做隔离包含,对于4侧板或更多层板,一般有完整的地平面,故只需注意好线间距和线宽即可
3、对于4层以上的多层板,需在电源层将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分开
4、时钟不是很清楚……

网友(2016-05-13):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
我做了10比特差分SAR ADC也遇到2次谐波高的问题。
单端测试, SNR = 40db THD = -48db  SFDR =52 db  ENOB = 6.1bit

差分驱动条件下 4.5MHz 输入可以实现  SNR = 46db  THD = -45db  SFDR = 46db  ENOB = 6.8bit

用运算放大器左右单端转差分的,没有使用BALUN。电源使用LDO供电,采样频率80MHz。

差分驱动下2次谐波还比单端更严重一些。

请教一下,2次谐波高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问输入信号有没有采用滤波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输入信号没有用滤波器。信号源直接用SFU信号发生器产生,纯度很高。用频谱仪看来没有谐波。

网友(2017-07-05):
请问你做ADC是否有涉及到数字部分的设计?

网友(2024-04-02):
请问Vcm出来片外接的33欧姆电阻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