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芯片间程序移植

楼主(2014-07-03):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本来是在v6系列 130T的FPGA上实现,现在需要换到另外一种FPGA芯片上,不改变程序可以实现程序移植吗?
多谢各位大神,ORZ

楼主:
回复 楼主:

  新的目标器件是v6系列的XC6VLX240T

网友:
看你是没使用硬核之类资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硬核,具体说一下吧,程序中用了很多的核,是通过:  这种方式添加上去的~~,这个是软核还是硬核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方式有硬核也有软核,你先编译,哪里出问题,再看错误是什么,改,手册会是好帮手

网友:
基本可以啥都不动就直接移用,PIN脚应该会变动。

网友:
ip核和引脚肯定要改变,管脚约束要改。如果原设计IP资源(包括时钟)使用率太多的话,可能要优化设计。

楼主(2014-08-13):
回复 网友B:

   请问130T和240T的管脚相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把芯片类型改了改,但是结果不对,请问130T和240T的管脚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130T和240T的管脚相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下两种芯片的封装参数,ff**-2,类似这个的一个数字,表示使用了多少个PIN脚。
应该是不同的,容量大的芯片一般比小的封装要大,
基本上来说,你不说对程序对大的修改,只要换新的PIN脚分布把约束改好。同时,CLOCK PIN的位置、其它硬核的位置,比如用到GT之类,这些位置可能要相应地调整,让它们更合适(如相同作用的PIN放的位置尽量在同一个BANK、时钟资源放在同一个上或下半部分、GT所在的时钟域与PIN脚也大概在同一个时钟域等)。
后面我说的也许不用大管,属于优化性质,先用起来再说。

网友:
同系列的芯片,理论上说是可以实现,百分之百的性能和功能移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