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导入求教

楼主(2014-07-03):
在导入smic18的标准单元库的CDL文件时,设置如下图:

这样新生成的各个标准单元的原理图中,PMOS和NMOS都是库sample中的pfet和nfet,和smic0.18中的p18和n18对应不上,请教如何才能和smic的模型对应上~
求各位大虾们指教,谢谢了~

网友:
You need edit a map file on "Device-Map File".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map文件是如何编写的

网友:
please reference the following path:
http://www.cadence.com/Community/forums/p/24121/1316558.aspx

mpig

网友:
1、把cdl网表里面的device都列出来
2、把包含这些device的library name添加到reference library
3、如果不成功查看一下ni.log和ni.err.
另外,cdl的语法规则和spectre不一样,有些器件认不出来,需要适当修改。

网友:
2楼正解,你转换的目录下就有。后缀名可能就是.map。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