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传输带地址的吗?

楼主(2014-07-03):
SPI传输的时候,带地址寻址的吗?一次传输,哪些比特代表数据,哪些比特代表地址这是固定的,还是根据不同的芯片有不一样?

楼主:
有没有关于SPI详细的协议?定义每次传输的每个比特代表什么意思?还有起始位,停止位之列的???

网友:
spi的协议之负责对接两芯片之间的数据传输,具体的协议根据自己需要确定,没有标准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