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引脚分配导致下载bit文件失败

楼主(2014-07-03):
型号:xilinx virtex II FPGA
开发软件:ise10.1

潜在问题:FPGA硬件虚焊、FPGA引脚短路等

问题描述:利用ise10.1成功生成bit文件,下载,提示编程失败。更改ucf文件,逐个屏蔽ucf中引脚分配。发现FPGA的某些IO在ucf中不分配,编程能够成功(将不分配的引脚信号在模块内更改为内部变量,防止随机分配导致不可预料的结果)。

结果:某些FPGA IO分配导致编程失败。

其中某些导致变成失败的IO如果赋值为常数,或者高阻态,bit文件能够成功下载,其他则不能。

分析:IO赋值为常数和高阻态,IO将被拉低/高,或者高阻悬空。这将不参与内部逻辑的连线。

疑虑:硬件什么问题能够引起FPGA的编程失败。

望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I/O引脚有默认的电平,不能随意改动。比如有的引脚必须接高电平,信号分配的时候却给它分配了一个低电平的量。可以把某些有影响的强制加为高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找到,疏忽了板子供电线缆线阻较大导致,内核电压单独供电。
由于设计利用了较多的IO(大于90%),导致工作电流很大(3A以上),供电线缆300毫欧,导致在bit文件下载工作后,3A的电流导致线缆0.9V的压降,内核电压降低为0.9V,导致FPGA工作电压不够,而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