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pectre模拟时无法设置问题

楼主(2014-07-04):
在下使用cadence virtuoso设计电路,完成电路图想尝试模拟的时候却发现无法设置激励源,在下是想使用"ADE L"下的 Setup -> Stimuli设置电路的输入参数等,但是却发现完全没有delay, rising time, falling time, period, voltage 1 等等等等选项。窗口下一片空白,请问是怎么回事啊?如下图所示,

网友:
不应该啊,我试了好好的呀!你为什么不在电路图里直接插入Vpulse后再设置其参数呢

楼主:
电路中直接插入vpulse倒是没问题,只不过输入端太多,挨个设置比较麻烦,想在这个里边直接设置。而且看了一些资料,应该是可以设置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2016-06-22):
将analogLib library include cds.lib, 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