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楼主(2014-07-04):
求助,一个软件几乎已经破解了,但还是差一点用不起来。
用lmtools启动license,可以看日志文件,各种feature都起来了。

但是,使用其中一个时,日志文件中报错如下:

XXXsoftware:TCP_NODELAY NOT enabled
XXXsoftware:UNSUPPORTED :“xxxfeature”【PORT_AT_HOST_PLUS] jlqsczw_2007@jlqsczw_2007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 (-18327)
XXXsoftware:UNSUPPORTED :“xxxfeature”【PORT_AT_HOST_PLUS] jlqsczw_2007@jlqsczw_2007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 (-18327:10054"")
......

是操作系统不支持,还是lmtools版本太低???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求助!!!

对了,我的是windows7 64位系统。

网友:
是lic没有产生好

网友(2014-08-31):
楼主,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你最后问题解决了吗?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5-06-28):
从新破解,把这几加上就是晒

楼主(2015-07-29):
    解决了,是license的feature太老,少了一个feature造成的,
换成最新的license后就好了。

网友(2019-11-10):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license的feature太老,少了一个feature造成的,
换成最新的license后就好了。 ...

请问新的license是在哪儿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