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量程选择问题

楼主(2014-07-0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的ADC接在AGC后面,AGC的输出理想状态峰峰值为400mV,允许其在+、-1dB范围内变化,即范围在356mV-448mV左右变化,那么我的ADC改怎么选择量程了,是选择量程为400mV,还是选择大于448mV的量程,选择值为多少合适了?

网友:
大于最大可能峰值才能保证A2D过程中没有信息损失吧

网友:
AGC的作用不就是自动调节增益么?根据ADC code 来判断幅度调节ga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的AGC是采用闭环模拟结构,不是通过ADC的码来改变AGC的增益,ADC只是接在AGC的输出端,等AGC的输出稳定后,再对AGC的输出进行编码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选择大于峰峰值多少的值才合适了?怎么分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