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电路

楼主(2014-07-04):
不太明白左边那块电路的作用,请教大家。

网友:
Analog Design Essentials的第1217张PPT有详细解释。

zwtang
2014/7/4

网友:
增加SR的。

楼主:
增加SR的。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不能稍微再提示下呀,我看D(I1-I2)和D(I2-I1)相加等于零了呀,具体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有个问题,此结构和ClassAB电路相比,是否更消耗功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传说中的自适应偏置,D(I1-I2)+D(I2-I1)=D|I1-I2|,因为I1-I2不能为负值,等于负值的时候就减小到0而已。   最终的功能就是输入信号幅度大的时候,偏置电流会变大,SR也就跟着变大。

楼主:
回复  jacel

   传说中的自适应偏置,D(I1-I2)+D(I2-I1)=D|I1-I2|,因为I1-I2不能为负值,等于负值的时 ...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