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选择非标准码字长度的BCH码?

楼主(2014-07-04):
标准的 BCH码都是(n,k)形式的,其中n是整个码的长度,k是信息位长度。n的长度是有限制的,要符合 n=2^m -1  。

但我看现在有些不符合 n=2^m -1  这个码长约束的BCH码。

比如 (4200,4096)  这种是怎么构造出来的呢?

网友:
非本原BCH码,其实构造的方法跟n=2^m -1的BCH应该是相似的。
我假设你举的例子(4200,4096)是二进制BCH,m=ceil(log2(4200)) = 13, 校验位为104, mt=104, t=8。这个应该是最多能够纠8bit错的B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   那下一步还有个问题。 像本源BCH码 的生成多项式可以用matlab的函数算出来:
   bchgenpoly(n,k,PRIM_POLY)

   当n=2^13-1=8191, k=8087, 可纠正错误t=8;
   本源多项式是 D^13+D^4+D^3+D^1+1   用十进制表示是 8219

  这时 输入bchgenpoly(8191,8087,8219      ,可得到一个104阶的 生成多项式的系数

Columns 1 through 8

           1           0           0           0           1           0           1           0

  Columns 9 through 16

           1           1           1           1           1           1           0           0

  Columns 17 through 24

           1           0           0           0           1           0           1           0

  Columns 25 through 32

           0           1           1           1           0           0           0           0

  Columns 33 through 40

           0           0           1           1           1           1           0           1

  Columns 41 through 48

           1           0           0           0           0           1           1           0

  Columns 49 through 56

           0           0           0           0           1           0           0           1

  Columns 57 through 64

           1           1           0           0           0           0           1           1

  Columns 65 through 72

           1           0           1           0           0           0           0           0

  Columns 73 through 80

           1           1           1           0           0           0           1           0

  Columns 81 through 88

           1           1           1           0           0           0           1           0

  Columns 89 through 96

           0           1           1           1           1           1           0           1

  Columns 97 through 104

           1           0           0           1           0           0           0           1

  Column 105

           1

现在的问题是:
   上面这个生成多项式  是否也可当作非本源BCH码(4200,4096)的生成多项式?

网友(2014-11-14):
回复 1# xxxyyy114 BCH缩短码,编码与解码与非缩短码类似,在数据区前面加入零元素,钱氏搜索的时候,将这些0元素跳开即可。

网友(2014-12-16):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东西,也有这个困惑,根据附录的本源列表可以直接做,但都是不是8的倍数,所以并行不方便,我也看了论文里面的构造缩短BCH的方法,表里的生成多项式可以直接用在缩短码里面吗?直接用的话跟我本源里面的有什么不同吗?我想做个简单的凑活着毕业就行,现在就实现了一个(31,16,3)的编码和译码,着急做毕设,希望大神赐教啊!难得在这里能看到有做类似的。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东西,也有这个困惑。难得在eetop看到也有前辈做过,十分激动。   我的疑问就是这个缩短码(4200,k,t)是由(8191,k,t)缩短来的,那我用的生成多项式可以直接用本源的吗?需要注意什么?缩短掉的3991位是直接省掉吗?编码的时候编到4200就可以了吗?实在是很困惑,现在我就实现一个简单(31,16,3)的编码译码,我想做高位并行的。我看到有复旦的  上交 成电的都有学生做过,做的都很好,我很希望能做到他们那种程度,希望大神帮帮我?

网友(2015-01-24):
标准的 BCH码都是(n,k)形式的,其中n是整个码的长度,k是信息位长度。
n=2^m -1
n-k<=m*t

如果n!=2^m -1, 也可以按照n‘=2^m -1的方法构造BCH码,这时叫做缩短BCH码。

假设本原元为a,那么可以计算b = a^n的阶r,构造新的伽罗华域:{0,1,b^1 b^2,...b^r-1}
构造以b b^1 b^2...为根的BCH码,这叫做非本原BCH码

网友(2021-03-15):
谁有BCH编码方式的详细资料,麻烦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