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验证芯片内部寄存器是否写正确?

楼主(2014-07-04):
测试对象:芯片RTL级   测试目标:通过编写激励,来验证寄存器,经过接口能够正确写入。    个人做法:编写激励,在送给芯片(RTL)时,先写到scoreboard,再将RTL中寄存器中的值拉出去进行比较。问题是寄存器check的触发点,请问大家一般怎么设置?有什么精妙的方法可以分享?本人是做一定的延时再触发,但觉得实际效果达不到我的要求。

网友:
不是可以用ral_mode来进行比对吗,你输入一份给rm,在rm里面预期寄存器的数值,最后在end_of_check阶段进行che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ra_model 你指的是行为模型吗?end_of_check阶段,你指的是check的出发点?    寄存器不需要拉到行为模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