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 QR-Mode 與 Boundary-Mode 的差別??

楼主(2014-07-04):
請問 QR-Mode 與 Boundary-Mode  的差別??

兩者都是電感放電至0時開啟

不是都一樣??  感恩!!

网友(2014-08-16):
Boundary-Mode是第一个过零点,而QR-Mode未必是第一个.....个人感觉Boundary-Mode应该是QR-Mode的一个特例吧!

网友:
好像不太一样吧,BCM指的电感电流的DC部分恰好为0,QR是利用MOS两端电压谐振降低损耗。一个是判定电感电流,一个是判定MOS两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