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的策略

楼主(2014-07-05):
兄弟在做个项目,有2个时钟输入clk1,clk2,clk1和clk2的频率相差4倍,想问问大神,在dc综合时,这样clk1和clk2的input delay设置多少比较好?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分别对两个clk进行了延时设置,但由于延时的绝对值不同,造成两个clk之间交叉检查时,报出来的slack超过了频率高的clk1的几倍。

网友:
各设各的就行 ,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1 -add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2 -ad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设置的,但两个clock之间会报告violation,主要是由于delay长的一个clock引起的。比如clk1的周期是4ns,clk2的周期是16ns,考虑边界条件,clk1的input delay设置为2.3ns,clk2的input delay设置为13.2
ns,从clk2到clk1的path就会因为13.2ns的delay引起path violation,slack超过14ns,但实际path长也就是1ns左右。
这种情况怎么样处理比较好呢?谢谢!

网友:
DC中先设置clk latency,到PR做CTS时去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遇到的问题是在两个频率相差几倍的同步clock之间检查时,发生超过较快的clk几倍周期slack的情况。想知道怎么设置constraits比较合理?用了icfbicfb老大的方法,但这个violation还是存在。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时钟域的多周期路径.set_multicycle_path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把你的约束和时序报告帖出来,比较好分析。文字描述不如看报告直接。

楼主(2014-09-08):
最终是各设各的,并使用false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