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楼主(2014-07-05):
A holding voltage that is not too large but also not too small to induce latch-up?为什么太小会导致latch up

网友:
holding voltage太小的话,会持续往供电源拉电流而锁定或进一步损坏?

例如信号源5V,holding voltage 2V,触发后一直拉大电流

网友:
二楼正解!!一般hold voltage要大于1.2xVD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