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问题请教大侠客,急

楼主(2014-07-05):
请教大侠encounter如何能使CORE旋转90度或整体旋转,使水平布线变为垂直。。。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core的形状设置成矩形嘛

网友:
只能一开始floorplan的时候确定, vertical row, 做好了place就不好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floorplan.里没有这个选项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一个beta功能。

网友(2015-03-17):
求问  有command能够将整个floorplan整体旋转的 么??

网友:
改线的方向只能 改lef header吧,

网友:
请问旋转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没看出来, 只不过有的时候用vertical row来解决布线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