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加双环,遇到了DIODENWX的问题。

楼主(2014-07-06):
大家好,    最近花版图,想给开关管(NMOS)加双环保护一下,内圈是 P-ring, 外圈是 N-ring,结果遇到了DRC问题,无法解决,问题是“DIODENWX not over DIODE" must be connected in parallel to a similar diode in a device which is compared in LVS。按照错误提示,我就在VDD和GND之间加了一个二极管,结果还是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掉外圈的N-ring。
    我记得以前加双环从来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向大家求教一下,首先这个diodenwx not over diode是什么意思。其次我觉得我加双环的方法应该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diode的问题。

    谢谢啦。

网友:
上个图看看,这么说没法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试NW和PW换个位置呢

网友:
两环换下位置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很奇怪的是当这个版图和放大器版图连在一起之后,就没有这个DRC error了。

网友:
一般遇到类似的DRC问题,你可以去看看command file中对这种错误的定义,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应该如何做了。不过看你发出来的信息来看,可能是DRC的command filei中有些器件层次的定义有问题,我在一些工艺中就遇到过这种问题。和你的两个环的位置无关。其实你大可以把nmos的ptap直接做成p环,然后外面再加上一圈n环,这样还可以省点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应该是器件层次定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