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6 的 DEFT license

楼主(2014-07-06):
安装了ic616,能正常打开使用,但在打开DEFT时,产生license错误,见下面:
Failed to invoke DEFT:
Unable to get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cannot invoke deft。
Be sure to have <install>/tools/bin set in your path.

.

网友A(2014-11-12):
    你需要养成良好的工程习惯good engineering practice,遇到此类EDA工具问题就首先查找EDA工具上自带的Help工具。commercial销售的EDA工具一般都有完备详细的documentation回答各式疑问,否则其在市场上就不会有生存下去的可能。

对这个DEFT疑问,打开Virtuoso的Help,在左上角的搜索栏中输入DEFT进行搜索得到一长串结果。其第一个DEFT FAQ中回答DEFT uses Eclipse, what if Eclipse IDE is not installed on the user's
machine? 这个问题为:Starting IC6.1.4 release, the Eclipse platform is distributed as part of Virtuoso with pre-installed DEFT plug-in. The user does not need to install any additional software other than ICADV12.1 prior to running DEFT.
从这个回答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你必须要先安装ICADV12.1后才能运行DEFT。所以我要问的是你的Virtuoso环境中是否安装了
ICADV12.1?

另外DEFT还需要使用环境变量CDS_ROOT,所以你必须确定这个变量的设置。

再阅读上面搜索得到的第四个Cadenc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 Technology Files User Guide

网友(2016-02-22):
太赞了,养成看help、查help的好习惯,这个必须顶一下

网友(2021-03-19):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养成良好的工程习惯good engineering practice,遇到此类EDA工具问题就首先查找EDA工具上自带 ...

说的好,确实应该养成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