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0求助

楼主(2014-07-06):
昨天刚安了cadence ic610,添加了smic0.18的工艺库,可是为什么用不了,点symbol都没反映,哪位大神能帮忙看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
格式对吗?你的工艺库是O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不太懂,这个工艺库以前我在别的工作站中添加用过,但是昨天在自己电脑上就不能用了

网友:
610 和5141支持的PDK数据格式不一样 你需要对PDK进行格式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转换需要什么软件吗?刚接触cadence不长时间,想向您请教下,能加下您的QQ吗?我的Q:794551884

网友:
回复 网友C:

    ICFB->TOOLS-->conversion tooll box-->  CDB TO O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了那个cdb2oa,但是转换完成后还提示再试一次。是不是转换后要重新添加一次转换完成的工艺库?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我用了那个cdb2oa,但是转换完成后还提示再试一次。是不是转换后要重新添加一次转换完成的工艺库?

网友(2015-06-26):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