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 compiler中probe card坐标如何定义?

楼主(2014-07-06):
请教下ic compiler中probe card坐标如何定义?

网友:
写清楚行么, 这谁看得懂

楼主:
现在fouction测试有一种方法是用probe card,坐标已经定好的。然后我们的芯片io pad中心点要与probe card的中心点贴合,那么在ic compiler中这个坐标如何给呢?

网友:
可以写脚本,抓bondpad的位置,然后取中心点, 得到坐标

网友:
   io pad中心点一般不是io pad cell的中心点,有个偏移量,
1-得到每个pad cell的center,
2-根据pad cell的朝向计算不同偏移量,找到io pad 中心点坐标

楼主:
probe card已经定义坐标,就是pad要摆放的坐标,会有文档给出坐标值。是如何根据这些坐标摆放cell的问题呢?不是求坐标

网友(2015-07-14):
cp坐标不是绝对的,只是建议的位置,

只要针能扎到就行,然后pad order根据这个就行,

网友(2015-10-23):
不錯的資料喔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