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仿真时漏端电流与漏电电流不相等,瞬态工作点与波形不相符??

楼主(2014-07-06):
仿一个振荡器电路,仿真出来一个管子的瞬态电流波形,D端 S端电流不相等,因为B端有一个比较大的电流,但是查看了这个管子的瞬态工作点以后,发现id  is  ids i1 i3这几个值都相等,而相对的isub  ibulk  i4 都基本为零,看起来瞬态工作点的结果应该是正确的,那么仿真波形这个为什么会出现大的衬底电流,难道这个分析有问题还是我理解有偏差?  求高手指教

网友:
貌似是高频的时候现象

网友:
如果是高频就比较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详细解释,此时进行电路分析哪个数据更准确??
没有很高 400MHZ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很高 400MHZ左右
求详细解释,此时进行电路分析哪个数据更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C:

   400M够快了,电容充放电电流都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