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输入输出均为50%占空比的任意整数分频实现

楼主(2014-07-06):
这是一个可综合的任意整数分频器,占空比均可调,本代码为升级版Duty=50%

module Divclk(clk,tg_clk,rst);
input clk,rst;
output tg_clk;

reg[23:0]counter;
reg temp_tgp,temp_tgn;

parameter countN=27000000/3200000;        //N=clkin/clkout 此处小数点是无意义的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频率近似,小数分频将在后面帖子讨论
begin
        if(rst)
        counter<=24'b0;
        else if(counter>(countN-2))
        counter<=24'b0;
        else
        counter<=counter+1'b1;
end

always@(*)                                        //Duty 任意调整begin
        if(countN%2)
                begin
                if(counter>(countN-3)/2)//counter odd
                temp_tgp<=1'b0;
                else
                temp_tgp<=1'b1;
                end
        else
                begin
                if(counter>(countN-2)/2)//counter even
                temp_tgp=1'b0;
                else
                temp_tgp=1'b1;
                end
end

//以下完成Duty=50%调整,非50%占空比可以省略以下代码
always@(neg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temp_tgn<=1'b0;
        else
                temp_tgn<=temp_tgp;
end

assign tg_clk=(countN%2)?(temp_tgp|temp_tgn):temp_tgp;

endmodule

由于输入的时钟不能精确,所以在确定分频数的时候存在取整。countN不是完整四舍五入,但可以
由调试者进行四舍五入中的五入。偶数分频直接在占空比调整就可完成,奇数分频需要一个延迟,
以3分频为例:
首先循环计数3,然后将输出调节占空比为1/3,接着将占空比=1/3信号通过DFF在原时钟负跳沿下延
迟,将此DFF的输入输出进行OR操作就行。

网友(2014-08-13):
小数分频程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