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寄存器的使能是如何实现的呢?

楼主(2014-07-06):
这是论坛里截的D触发器的图,但是没有使能信号。数电书上关于触发器使能部分好像没有讲内部结构啊。。还是我没找到?
《计算机结构与逻辑设计》
还有,在总线中的读写信号又是通过什么加到D触发器上的呢?(就是说读写控制信号是怎么控制   一个寄存器单元  到底是 主动发出数据,还是被动接收数据的?)

我就是想有一个概念,谢谢各位!

楼主:
回复 楼主:

   额,我好想明白了

网友:
The syntax of the verilog shows below.

always @(po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N)
  if(~RESETN)
     reg_a <= 1'b0;
  else if(reg_en)
     reg_a <=  data_in;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使能EN是由Reset或set信号控制的,一般DFF有reset、set或两者都有,简单的为例,只有使能Reset,为1时清零,为0时DFF存储输入的数据(DFF有效)。至于其它复杂的控制EN还需借助逻辑门,比如输入/输出三态buffer,你举的例子应该属于这个范围吧。内部结构可以参考《CMOS集成电路——电路,系统与设计》使用传输门和其它逻辑门,并不像一般电子书画得的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