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liconlab C8051f单片机特色功能寄存器定义

楼主(2014-07-06):
单片机SFR中,P1DRV和P1MDOUT的地址都是0xA5,只是SFR Page不同。
请问在Keil中, 点h 头文件应该怎么写? 谢谢~~~

网友:
用的时候换页 地址都可以是a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
你的意思是,在头文件内可以如下定义:
sfr P1DRV =0xA5;
sfr P1MDOUT =0xA5;

我的疑问是同一个地址指向两个“特色寄存器”,在编译的时候会出现冲突。
我也能理解“使用时换页”。
主要问题是,应该怎么在头文件中描述“换页”动作?
它应该不会自动转换吧。。。。

网友(2017-11-02):
应该可以同一地址。。。

网友(2018-11-19):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