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点5分频实现

楼主(2014-07-06):
奇数、偶数50%占空比分频很容易,点5分频是处理小数分频,比如3.5,7.5,23.5等,相比整数分频稍微复杂一点

module Divclkp5(clk,tg_clk,rst);
input clk,rst;
output tg_clk;
reg tg_clk;
reg[23:0]counter,counter2;
wire clk1;
reg temp_tgp;

parameter countN=11;        //(2n+1)/2=clkin/clkout N=2n+1,n>=2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counter<=24'b0;
        else if(counter>(countN-2))
        counter<=24'b0;
        else
        counter<=counter+1'b1;
end

//(countN-1)/2:(countN+1)/2
always@(*)
begin
                if(counter>(countN-3)/2)//counter odd
                temp_tgp<=1'b0;
                else
                temp_tgp<=1'b1;
end
//new clk
assign clk1=clk^temp_tgp;

//repeat count
always@(posedge clk1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counter2<=24'b0;
        else if(counter2>(countN-3)/2)
        counter2<=24'b0;
        else
        counter2<=counter2+1'b1;
end

//注意Duty的调整,这里绝不会出现50%的情况
//if N<9 <--(countN-5)/2) else <--(countN-1)/4
always@(*)
begin
  if(countN<9)
    begin
                if(counter2>(countN-5)/2)
                tg_clk<=1'b0;
                else
                tg_clk<=1'b1;
                end
        else
          begin
                if(counter2>(countN-1)/4)
                tg_clk<=1'b0;
                else
                tg_clk<=1'b1;
                end
end
endmodule

首先将分频数*2进行奇数分频,不需要占空比为50%,然后与原时钟xor得到新时钟,再用新时钟重计数
最后再来调整占空比

例如5.5分频

例如5.5分频

貌似1.5分频不适用,大家可以多多发言

网友:
没看懂啊,为啥占空比是50,仿真结果不是6:5 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仁兄,我已强调.5分频是不存在占空比为50%的,占空比为一个周期内高电平所占比,计算为:Th/T,图中所示为3/5.5

网友:
之前也学过分数级的分频,但是不知道这种分频的实际用途是什么呢?求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没遇到过,就单独分频讲部分分频至少精确一点吧

网友(2015-07-13):
回复 楼主:

   那1.5分频的怎么写呢

网友:
请教下,有什么用吗?
直觉这样的时钟关系就是后端的噩梦,一般不会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代码n=1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不怎么用,只是一个想法。有时,想法是没有卵用的

网友:
小数分频是某些工程的基础,特别是一些特殊的锁相环处理,做时钟的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