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的mcs文件固化进去后,板子上电后需要手动按下复位键

楼主(2014-07-06):
如题;FPGA的mcs文件固化进去后,板子上电后有时需要手动按下复位键才能正常工作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上电后能正常;有时却不行;

楼主:
急求大神帮忙!

网友:
mcs烧进去时候需要下电再上电重新加载的,之前你行的是前面下的工程在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当然是要重新上电才加载mcs文件的啊。就是重新上电的时候,有时能正常运行 有时需要复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