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如何区分full chip和子电路。

楼主(2014-07-06):
大家好,
    我用Calibre LVS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更改选项来区分full chip check和子电路的check。还望高手指点啊。谢谢。

网友:
不知道LZ要问什么

楼主:
据说LVS里面有一个选项,可以分别检查子电路和full chip。如果只查子电路,那么就不需要查density,还有seal ring。希望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很有意思的问题~~
事实上各家foundry的rule编写方式都有细微的不同,有的喜欢将所有的都集中在一个rule中,那么肯定在header部分都相应的option可供选择,注意看define语句,有的喜欢分开写,那么就会有对应的用于检查chip的rule和block/ip的rule.

楼主:
在变量设置里面,以解决。

网友:
在calibre_lvs_rules里面的开关选项吧

网友(2020-10-20):
能请问一下楼主是如何设置的吗,万分感谢

网友(2023-01-05):
把这一行comment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