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chain中test mode悬空

楼主(2014-07-07):
请问,我在插入scan chain后,发现test_mode没有连接,也没有报什么error,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test_mode 是要讓 designer 解決一些 un-controllable clk/reset 在測試模式發生的問題, 在此, test_mode 一般作為 MUX 的 select control. 如果你的 design 沒有這些問題, 自然用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比如我的clk和reset在function下已经连接到了所有reg,而我scan clk和reset又是复用的function下的这两个端口,那就不用加mux,test mode也就不用接什么了,是这样么?

网友(2016-03-23):
回复 网友A:

    讲解很到位,非常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