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机上的pcie插卡设备

楼主(2014-07-07):
用FPGA做了一个PCIe插卡设备,用的是altera的S5器件,当设置IPcore的bar_size设置为2GB(或以上)时,该插卡插在主机(linux 64位系统)上,系统会reboot失败,各位大神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呢,谢啦。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网友:
IPcore的bar_size设置为2GB(或以上)------------哪有那么多内存给你用, 地主家也没余量。  一般不超过16MB.     要照顾一下别人。 万一你那台pc  插了十几个卡,还不崩溃了啊。

网友:
BAR分配地址空间有限制的吧,你可以看看PCIE手册里面有个地址映射图,或许会有帮助。系统在启动的时候会检测BAR大小,通过往这段空间读写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try to flash the code and then insert in the linux 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