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之后做PT 为什么静态时序仿真的结果不同

楼主(2014-07-07):
DC综合时设置了一个分频时钟clk2create_cloc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get_ports clk]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2 -source [get_pins cd0/clk2_reg/clocked_on] -divide_by 2 [get_pins cd0/clk2_reg/Q]

DC综合的结果并不涉及clk2,将DC产生的netlist放到PT中做时序分析,得到的结果却有clk2的违例,为什么clk2的违例在DC中没有说明呢?
=======================DC 结果===================================================
Operating Conditions: slow   Library: slow
Wire Load Model Mode: top

  Startpoint: B21/cnt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B21/out0_reg[50]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Path Group: clk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PCS_22             tsmc18_wl2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60       0.60
  B21/cnt_reg/CK (JKFFSXL)                 0.00       0.60 r
  B21/cnt_reg/Q (JKFFSXL)                  0.97       1.57 f
  U6101/Y (INVX4)                          2.13       3.71 r
  U6151/Y (INVX8)                          0.97       4.67 f
  U6138/Y (CLKINVX3)                       1.06       5.73 r
  U6630/Y (AOI22X1)                        0.33       6.06 f
  B21/out0_reg[50]/D (DFFSXL)              0.00       6.06 f
  data arrival time                                   6.06

  clock clk (rise edge)                    6.00       6.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60       6.60
  clock uncertainty                       -0.20       6.40
  B21/out0_reg[50]/CK (DFFSXL)             0.00       6.40 r
  library setup time                      -0.27       6.13
  data required time                                  6.13
  -----------------------------------------------------------
  data required time                                  6.13
  data arrival time                                  -6.06
  -----------------------------------------------------------
  slack (MET)                                         0.07
================================================================================

============================PT 结果===============================================
pt_shell> report_timing -significant_digits 3
****************************************
Report : timing
        -path_type full
        -delay_type max
        -max_paths 1
Design : PCS_22
Version: D-2010.06
Date   : Mon Jul  7 10:54:39 2014
****************************************

  Startpoint: rst (input port)
  Endpoint: D_f1_a2_out_reg
               (recovery check against rising-edge clock clk)
  Path Group: **async_default**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input port clock) (rise edge)    0.000      0.000
  input external delay                    0.000      0.000 r
  rst (in)                                0.000      0.000 r
  D_f1_a2_out_reg/SN (DFFSX2)             0.000      0.000 r
  data arrival time                                  0.000

  clock clk (rise edge)                   6.000      6.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600      6.600
  clock uncertainty                      -0.200      6.400
  D_f1_a2_out_reg/CK (DFFSX2)                        6.400 r
  library recovery time                  -0.005      6.395
  data required time                                 6.395
  ---------------------------------------------------------------
  data required time                                 6.395
  data arrival time                                  0.000
  ---------------------------------------------------------------
  slack (MET)                                        6.395

  Startpoint: B21_cnt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B21_out0_reg_50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Path Group: clk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0      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600      0.600
  B21_cnt_reg/CK (JKFFSXL)                0.000      0.600 r
  B21_cnt_reg/Q (JKFFSXL)                 0.973 *    1.573 f
  U6101/Y (INVX4)                         2.134 *    3.707 r
  U6151/Y (INVX8)                         0.968 *    4.675 f
  U6138/Y (CLKINVX3)                      1.058 *    5.733 r
  U6630/Y (AOI22X1)                       0.333 *    6.066 f
  B21_out0_reg_50_/D (DFFSXL)             0.000 *    6.066 f
  data arrival time                                  6.066

  clock clk (rise edge)                   6.000      6.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600      6.600
  clock uncertainty                      -0.200      6.400
  B21_out0_reg_50_/CK (DFFSXL)                       6.400 r
  library setup time                     -0.270 *    6.130
  data required time                                 6.130
  ---------------------------------------------------------------
  data required time                                 6.130
  data arrival time                                 -6.066
  ---------------------------------------------------------------
  slack (MET)                                        0.064

  Startpoint: hs0_H2_H9_en2_reg_0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2)
  Endpoint: hs0_H2_H9_outb_reg_27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2)
  Path Group: clk2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2 (rise edge)                  0.000      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300      0.300
  hs0_H2_H9_en2_reg_0_/CK (DFFSX1)        0.000      0.300 r
  hs0_H2_H9_en2_reg_0_/QN (DFFSX1)        1.536 *    1.836 f
  U6292/Y (INVX1)                         2.426 *    4.262 r
  U6291/Y (CLKINVX3)                      2.104 *    6.366 f
  U6290/Y (NOR3X1)                        2.782 *    9.148 r
  U6071/Y (CLKBUFX8)                      1.733 *   10.881 r
  U7488/Y (AOI22X1)                       0.483 *   11.364 f
  U7489/Y (OAI21XL)                       0.465 *   11.829 r
  U7490/Y (AOI21X1)                       0.264 *   12.093 f
  hs0_H2_H9_outb_reg_27_/D (DFFSX1)       0.000 *   12.093 f
  data arrival time                                 12.093

  clock clk2 (rise edge)                 12.000     12.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300     12.300
  hs0_H2_H9_outb_reg_27_/CK (DFFSX1)                12.300 r
  library setup time                     -0.340 *   11.960
  data required time                                11.960
  ---------------------------------------------------------------
  data required time                                11.960
  data arrival time                                -12.093
  ---------------------------------------------------------------
  slack (VIOLATED)                                  -0.133

===============================================================================

楼主:
顶一下自己!!!!!!!!!

网友:
DC 的 report header 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什么意思,很明显clk2所在路径组有时序违反,时序违反量很小,可以放在后端pr去修。DC后的网表就拿去做PT结果几乎一样稍微有一点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DC中分频时钟CLK2没有出现  report_timing -group clk2 时居然没有与clk2相关的路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在DC中没有clk2的路径组而在PT中有,那说明分频时钟定义成功。那你先用report_clock查看分频时钟主时钟和分频时钟,然后利用report_timing不加任何选项,来生成每一个路径组的WNS时序报告,看这个里面是否有clk2路径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 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DC中我编译直接用的 compile -ultra 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综合的过程没有考虑分频时钟;
在脚本中的我在这条语句之前加了 compile -map_effort high

反正最后综合出来的结果是有关clk2的,深层次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2021-01-09):
还是有点没有看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