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4-07-07):
各位好,
在下用verilog不久,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综合的时候按照一些文档的步骤倒是可以进行下去,但还想请教下在综合的时候(使用的design analyzer)用到的一些文件(主要是这三个:generic.sdb, osu018_stdcells.db, osu018_stdcells.v)各自是什么作用啊?都是工艺文件么?
感谢!

网友:
.sdb是symbol library,就是用图形界面看schematic时,可读性会更好一点,可以不加,不影响综合。
.db是工艺库,target library和link library用的都是.db文件。
.v是仿真模型,就是用综合完导出的.v文件网表进行仿真时,要加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