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类功率放大器可以直接驱动5欧姆电阻负载吗?

楼主(2014-07-07):
如题。。。

网友:
这个跟驱动能力有关吧,问得太笼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问ab类运放输出可以直接接5欧姆电阻吗,这样输出端并联5欧姆电阻增益不是就很小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样输出端的阻抗并联后约等于5ohm,电路增益已经达不到要求咋办?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级的驱动能力要增强,增益可以前级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有问题:那就是推挽输出不提供增益?输出级要求的静态电流要小,这样对应的Rds就比较大,这样输出级也是有增益的,怎么才能不提供增益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一定吧,gm不一定大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没做过,私以为要保证效率,输出级的增益应该会比较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gm不大 的话 补偿就很困难了  毕竟要把第二个极点推向远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是射频的还是模拟的,如果是射频的不能直接驱动5欧姆的阻抗,肯定是要匹配到50欧姆才可以,因为最终你是要在50欧姆上测试或是最终天线的阻抗一般是50欧姆,所以要匹配。

网友(2014-10-30):
只仿过开环增益,个人用过的class AB都是提供大的电流驱动能力的,不关注闭环增益,一般都接成buffer负反馈形式。运放都加使能端,在需要抽电流的时候才用,否则输出都拉到地。由于输出功率管很大,一般这类运放最后一级的静态功耗很大,这也是运放只在用的时候才打开的原因。
不晓得大神的运放是怎么用的?如果不提供大地功率输出能力,那又为什么采用该架构的运放呢?您的工作电压多少呢?您一路上有5个管子,3个都由衬底偏置效应,如果是.18的管子,2*600+3*900mV,约等于4V,那在SS corner低电源电压下,会有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吗?如果有,那输入输出失配电压是多少呢?这些都是本人比较关心的问题。希望楼主能给予赐教。多谢。

网友:
class AB, 在保证线性度的情况下,200uA的最后一级电流应该就足够了,驱动5ohm的负载,无非就是最后 一级的PMOS、NMOSsize要大。

网友(2015-03-15):
你也在做功率放大器吗?我也准备做PA项目,以后多多交流